关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这是电路的电源部分,整流过来是VDD=51V,因为供电要30V一下,所以电路如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电压是怎么的出来的。。实在感谢!!
那个三极管板子上用的贴片封装,上面是“431?”(后面的看不清)但型号查不到,我感觉应该是NPN的,

网友A:
那不是三极管是个TL431吧.

这图应该不对的.

网友B:
讲清楚啊

输入是VCC吗?

网友C:
这个图明显不对

网友C:
顶个屁

贴个错误的电路图出来,你就算是顶破了肚皮也没用

网友D:
呵呵

捧捧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