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电路芯片选型

楼主(2008-07-21):
大家好 我要选个12v输入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还需要平时电池供电,插上电源的话就靠外接电源充电并供电,这样的芯片都有些什么啊,价钱不要太高,查了一段时间发现好多芯片都是单充电的,是不是用那种芯片自己搭电路也能出这种效果啊,像maxim和linear查到几个都太贵了 都二三十元, 谢谢了

网友A:
充电芯片推荐几个给你

充满了,用单片机判断切换的方式。
MCP73843 外部FET 无温度监视 无热量调节
MCP73841 外部FET 有温度监视 无热量调节
MCP73861 内部FET 有温度监视 有热量调节
MCP73863 内部FET 有温度监视 有热量调节

以上0.5-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