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电压调整芯片的怪异问题求解!!!

楼主(2008-07-21):
我的PCB板中用到了5V->2.5V和5V->3.3V的LDO各一只。

通电前,分别测量5v输入与地阻值0.7K,2.5v输出与地阻值14K, 3.3V输出与地阻值45K。通电后,测量2.5V输出正常,但3.3V那个片子输出只有1.6V左右,且3.3V的LDO片子奇热。但,当把这个片子的输出管脚悬空去测量时,输出却正常,片子也不烫了。

所用的片子是LT的LT1963-2.5和LT1963-3.3。

请教高手指点,谢谢!在线ing...

网友A:
看看是否负载太重了?

楼主:
负载太重?怎么查?

负载太重?怎么查?
板上只有一个FPGA,两个总线接口芯片,一个光耦,一个FLASH...没有继电器之类的大功率器件啊!

网友A:
量一下电源的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负载太重?

如果负载太重,这个芯片又怎么会这么热呢?

网友A:
负载重,电流就大,芯片的压降也就大,功耗当然就大了

网友B:
把你的图贴出来看看 估计设计有问题

楼主:
?如果负载过重,该如何解决呢?

?如果负载过重,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C:
一个可能的问题

由于3.3V为FPGA供电,那么你的FPGA的未用管脚是否配置成了三态高阻输入?
如果没有设置会采用默认的“输出接地”的方式。假如板上有MCU等类似器件,上电复位后输出为高电平。在初步调试时由于管脚分配未指定可能会导致对地通路从而出现大电流!

楼主:
对FPGA的配置需要等到加电正常后才能在线烧写啊

对FPGA的配置需要等到加电正常后才能在线烧写啊!另:此FPGA内核为2.5V供电,IO为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