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8-07-22):
如图的射极跟随器,输入为一以0轴对称的正弦信号,输出波形整体上移了,要想恢复到以0轴对称的波形该如何做?是不是在输出端串一电容即可呢?电容该怎么选,与信号频率有关吗?

网友A:
不错,输出加个电容就行了

电容的大小和信号频率及负载大小有关
Fc=1/(2PI*RL*Co)

网友B:
基极还要加个下偏置电阻

网友A:
基极下偏置电阻倒不是一定要加

只是加了会更稳定些

楼主:
这个电路说是输入高阻抗,输出低阻抗,怎么分析呢?

网友A:
模电基础教材

网友C:
加一电容为什么会把信号的中心点回到零轴?

加一电容为什么会把信号的中心点回到零轴?

网友D:
要由电容电阻配合才行的

后面接个电阻到地,这样直流地电位就是0了。由于有电容隔离直流信号,所以后面的中心点就到0V了。

网友E:
直流工作点不稳定

这个电路没有像样的工作点设定措施

VB = 12V - IB*47K
IB ≈ 12V / ( 47K + 690*hFE )

工作点受 hFE 影响太大

输出是否能用电容隔直,要看带什么负载、工作频带,用电解电容还要注意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