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用三极管做的控制继电器跳断的电路 发现在继电器的临界跳点那会出电断不利索的情况 就是想跳开又跳不开的样子?
请问下`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还有就是继电器在跳断的时候`有时弹片那会有打火的现像出现~在弹片上过电流较大的情况下时`触点会因发热而沾在一起`吸不开~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要看看你的控制电路

楼主:
这个`电断不利索也许跟控制有关吧`图不好弄`但下面的两个问题该下控制电路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B:
机械继电器本来就存在这个问题

继电器在开关的时候本来就会出现触点跳动及火花现像
在触点加火花吸收电路看能不能改善

楼主:
火花吸收电路?怎么样的`能否说明下?

网友C:
本来就有的哦  只能改善哦  比如加个反向二极管

楼主:
LS说的这个电路`用来吸收火花不行吧`一般这个反向的二极管都是用来给线圈释放能量的`也可以说是续流吧

网友D:
在线圈两端并个RC串连的.

楼主:
阻容吸收?能行么?

网友E:
继电器的触点接的是什么?

继电器的触点接的是感性很强的电机类产品,会产生很大的火花,当然好一点的工业继电器会有自身的灭弧装置。可以在触点处并接压敏电阻或者接一个RC回路都是可以的。压敏电阻的可靠性值得考虑,因为压敏电阻随继电器的动作寿命回降低,而RC回路的参数选择比较麻烦。

网友F:
小电流的搞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大电流就比较麻烦了:
还要什么灭弧室、灭弧线圈等

网友G:
有可能是你的线包电压不足,导致吸合力度不够

网友E:
楼上

楼主用三极管做的控制继电器跳断的电路,三极管应该是起增加驱动电流的作用吧!这样引起驱动电流的不够大可以看看你的集电极电源稳定吗?基极电流有多大?算算静态工作点是否处于放大区。

网友E:
楼主 你是湖南的吗?

楼主:
我的继电器是用来降低管子上的压降用的`前面接的是变压器`后是整流桥~分段的电压接在继电器上~
通过触点的相接改变管子上的电压输用的~
而那几个三极管只是控制回路`上面过的电流都是想当小的~
用的继电器过大电流的时候~弹片打火很厉害`都把触点**了`时常引起吸合不良的情况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消除这样的毛病!
 不是湖南的~是湖北的!

网友E:
能把图传上来看看吗?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H:
只能改善,不能完全消除,除非用电子开关

改善方法:
1、用质量好的继电器,电流电压余量加大
2、加触点尖峰吸收电路,有RC,TVS等
3、用单片机检测电流,选择最佳切换时间,使得切换时,电流最小
4、减小吸合力度,可减轻触点吸合时的机械反弹(非常规用法,有副作用)

网友I:
好主意

请问下awey,用单片机如何检测电流,不用ADC可以做的吗?如何,请指点,谢谢.

楼主:
看了下`只有第一个可以选了`用好点的继电器`哈哈`
我用的是24V供电的继电器`继电器的真流电阻在1。5K左右 、
可我那老板是不会换好点的继电器了`

网友J:
软件

软件先把信号切断,再切断几点取

网友K:
re

压敏电阻或者RC吸收电路都可以吧。

网友L:
想必触点是直流负载吧?

控制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换继电器!
不过不知道具体负载参数,说不定继电器就是不能用的!

网友M:
哈,楼主还在做电源啊,

那个问题是非常头痛的,我这里有个台产的电源0~30V,变压器也是2个绕组给电源供电,当超过15V输出时继电器切换到电压高的那个绕组供电,这样做可以降低调整管的损耗,但也不是很稳定。偶尔会出现楼主说的那种现象,就是继电器在某个状态下反复跳动,最恐怖的是那时候输出电压会飙升致30V,待测设备都被烧了几次! 最好用可控硅选择绕组,或者把继电器动作的电压阀值拉宽些。我这里有个图纸用的就是可控硅来选择的,你给个邮箱,发给你参考下。

楼主:
好的`好些天没上了`发下邮箱给LS的`
帮我发下看看~先谢谢了`
xiaoyangbo@tom.com
 LS的快回来看看~

网友N:
闪出火花先点根烟。

如果是可以控制的电源,那先把控制信号关掉,电流就为0
关掉就不成问题了
如果不可以控制,用好点的继电器,电流电压余量要大,awey都已经说了很多了

网友O:
涨学问了

楼主:
edanzg回个话!

网友M:
邮件还没收到吗???

楼主:
agilent的产品做的真是好~比我那公司做的强多了~不知道都是多少钱的!

楼主:
看看人家的产品`强啊`我想要做那样的东西!

楼主:
再看人家做产品性能参数~
Output Ratings
Output voltage: 0 to 6 V
Output current (40° C): 0 to 60 A
Maximum current (50° C/55° C): 54 A/51 A
Programming Accuracy at 25°C ±5°C
Voltage 0.06% + 5 mV
Current 0.15% + 75 mA
Ripple & Noise from 20 Hz to 20 MHz
Voltage rms: 300 µV
Peak-to-Peak: 3 mV
Current rms: 30 mA
Load and Line Regulation
Load Voltage: 1 mV
Load Current: 6.5 mA
Line Voltage: 0.5 mV
Line Current: 2 mA

楼主:
Agilent application specific DC power supplies offer tailored solutions for specific needs. The single output, 500 W, 6551A-6555A provide front panel and analog control of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fast, low-noise outputs; fan-speed control to minimize acoustic noise; and protection features to ensure DUT safety. The Agilent 360W, no interface, single output 6551A-J03 is a flexible and reliable power with fast protection features that streamlines common tasks and accelerates test throughput with fast up- and downprogramming.
这是人家产器的介绍~国内哪家公司能做到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