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啊,以前抄的一个电路,看不明白!

楼主(2008-07-23):
不知道加运放有啥用啊?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啊!!!

网友A:
有源伺服电源

在google上go一下就可以找到一堆原理

楼主:
真的也,谢谢啊!不过我用的是百度搜的.

网友B:
原理能不能说一下

网上的看不懂:
“由运放构成直流负反馈的交流放大器,对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动态变化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控制三端稳压器的输出,从而使三端稳压器的高频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改善电源的性能。”

是怎么进行“控制三端稳压器的输出,从而使三端稳压器的高频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改善电源的性能”的?

网友C:
看不懂

等高手……

网友D:
你就把它比作负反馈电路

运放将稳压IC输入端的纹波放大反馈给IC,使纹波更小

网友B:
??

为什么把输出端的纹波放大后给IC,这样不是正反馈吗?
请大侠说说?我比较笨!

网友E:
......有点怀疑这个电路?

不就是相当于把输出的纹波放大了吗?

关键还的看7808稳压块的动态特性不是?

难道输出降低时把参考地脚抬高输出就马上跟着高了?不还得由稳压块来调整?

网友F:
re

图中的C143和C203分别起到隔直的作用,将输出的交流纹波取出,然后输入到运放的负端,这样输出的纹波信号就反了180度,将该信号送到稳压器的地端,总的输出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信号的差,这样就降低了纹波.当然由于电容会产生相移,这样两个信号就不是180度了,效果就会变差.这只是理论分析,实际效果如何,没这么用过.

网友B:
有点明白了

那纹波放大的倍数又是如何定的呢?

网友G:
我就当这是“头脑风暴”乱猜一下

我的观点是,电容在这起两个作用:1、隔直 2、反相。。这样一个电容加负反馈就可以负负得正,,,,,我觉得这儿计算7808的输入电压,应该是VIN-REF这样也能有效的降低纹波,,,,,

网友H:
电路的目的是减小输出纹波

此电路用于对纹波电压要求较高的场合,是对78XX稳压IC输出纹波大和负载调整率差的改进。

此电路使用不当可能会引起震荡,如果对电源要求较高,不如选用其它型号的稳压IC。

网友I:
我对电路图中电容的看法

  我认为30pF的电容是抗噪声的,3.3uF的是隔直的。原理我也不会说。。。。抱歉。
   有源伺服电源是一种性能优于蓄电池的电源,特别适合于音响设备。其高频猝发信号适应性和自身噪声指标特别好。图(a)和图(b)为两种实用电路。前者适用于音响设备的前置放大电路。后者适用于功率放大电路。

电路工作原理是:普通的三端稳压器IC与高速运放搭配起来,由运放构成直流负反馈的交流放大器,对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动态变化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控制三端稳压器的输出,从而使三端稳压器的高频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改善电源的性能。这种电源有二个特殊要求:(1)运放必须是高速运算放大器。(2)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端5V以上,但不可超过三端稳压的极限值。

   附百度到的图吧。

相关链接:http://www.ic37.com/htm_tech/2008-1/45891_425754.htm

楼主:
我也是搜到的这个图.

网友I:
我认为此电路中电容的移相作用不明显吧

网友J:
哈哈

有点像高精直流电路

网友K:
弱弱的问

请问图(b)中的R1,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I:
..

和R3,VT1,VT2构成扩流电路

网友L:
动机、思路是好的,不过太过于理想主义...

所谓的“有源伺服”就是对纹波、动态变化部分反向放大后叠加上去,以尽量减小输出端的纹波和提高动态特性

运放当然可以采用高速运放,但是! 780x系列的动态特性能不能跟的上呢???
8楼的怀疑也正是我的怀疑: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有点怀疑这个电路?

不就是相当于把输出的纹波放大了吗?

关键还的看7808稳压块的动态特性不是?

难道输出降低时把参考地脚抬高输出就马上跟着高了?不还得由稳压块来调整?

网友M:
RE

稳定的双电源

网友K:
疑问

刚学模电,想问两个问题:
1. 图(b)中的R1,R2,R3和VT1,VT2是如何反馈构成扩流的?
2. 纹波反馈时的放大倍数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