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2812采集-10至+10V电压信号

楼主(2008-07-24):
hi 大家帮忙,我先用2812的ADC采集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但是ADC的输入范围是0至3V,而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10至10V电压信号,我该如何进行电压变换呢? 请大家出个主意?

我原先想的是用仪用放大器,比如AD623,做一次缓冲并进行电压抬升,成伟0-20V的信号,然后用电阻分压,得到0-3V的信号。但是AD623的供电电压没那么高。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采样什么样的放大器比较好呢? 还有没有更合理的方案。请大家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那就先分压再抬升

楼主:
那如果传感器的驱动能力很差呢?

是不是就需要一个供电比较高的(比如正负12伏供电)运放先进行缓冲啊?

网友A:
借你的帖子学习一下驱动能、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我的理解是你说驱动能力比较弱,就代表它的输出阻抗比较大,,运放的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的这点先不用管,,那只需要考虑你的分压电阻的选择问题了,它驱动能力弱,输出阻抗大,你就选个更大的分压电阻不就行了。。。。。。

楼主:
赞同

赞同你的说法~~~我考虑的太片面了~~~
谢了~

网友A:
呵呵,你可以试一下,我是菜鸟,我的观点需要大侠的批阅

不过你手头方便的话,试一下最好

楼主:
恩,希望其他大侠给出建议~~~

网友B:
你的意见当然是错误的拉

准确的说是先抬升,然后使用电阻网络分压
抬升电压就是10V
(-10 - +10V)+ 10V = 0 - 20V
(0 - 20V)x K = 输入到2812  K是比例系数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那就先分压再抬升

网友C:
噢可

赞同先抬升后分压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