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晶振为何要加匹配电容??加它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8-07-25):
请教:单片机晶振为何要加匹配电容??加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加匹配电容的原理,请教各位了哦。

网友A:
re

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简称,在电气上它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再串联一个电容的二端网络,电工学上这个网络有两个谐振点,以频率的高低分其中较低的频率是串联谐振,较高的频率是并联谐振。由于晶体自身的特性致使这两个频率的距离相当的接近,在这个极窄的频率范围内,晶振等效为一个电感,所以只要晶振的两端并联上合适的电容它就会组成并联谐振电路。

楼主:
嗯。

嗯。我听有的人说,匹配电容与它共同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这个不知如何理解???

网友B:
参考

    振荡那一部分个,可以看成是一个用门电路构成的晶体振荡器。 门,就集成在MCU中了,晶体和用来移相的电容就是我们外接的那个。可查阅高频方面关于振荡器的部分。

网友C:
晶体等效于电感,与两电容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内部的非门输入与输出间加有电阻,在这里相当于是个放大器。

网友D:
是的

若晶振不易起振,将电容减小即可,这种情况常发生在晶振有所不良的情况.不过好像振荡频率变了?

网友E:
晶振加电容的原因

1说: 晶体振荡时并不一定产生完美的波形,其中很有可能产生许多毛刺,用电容接到晶体两端就是为了滤掉这些毛刺以产生一个更好的波形。

2说: 晶体的两端并联上合适的电容就会强制晶体构成并联谐振电路。晶体的并联并联谐振频率比其串联谐振频率的带宽更窄、振幅更高。

无论哪种说法,其实晶体两端的分布电容也有这个作用。不用这两个电容也行。但分布电容大小不稳定,特别受温度影响很大。为了减少温度对晶振的影响
、增加批量产品的一致性并上这两个负载电容(不应叫匹配电容)是值得的,特别是在批量生产中。更有甚者,为了改善温度特性,晶体串联1k~10R的小电阻、晶体并联10MR~100KR的大电阻。

网友F:
这里两个电容是不是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的那两个电容呢?我一直这么认为的,不知对不

网友G:
RE

加两个电容可使变为感性
加上晶振的压电效应就起振了

网友E:
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的那两个电容

9楼对。正确。

网友H:
高频知识

在高频电子线路中,曾经学过正弦波产生电路,里面牵涉到电容三点式的问题.具体内容可参考<<高频电子线路>>第四版 张肃文 主编.

网友H:
原因

单片机想要工作,定时器是关键,而定时器的定时功能的实现是基于电容与晶振组成的时钟电路,有了基本的定时功能后,才谈得上中断.

网友I:
偶在加一点

一般电容越小,单片机的功耗也越小

网友J:
14楼详解一下好不?

楼主:
呵呵

呵呵,谢谢各位的相助。

偶有点明白了。

看来得把高频电子部分再去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