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个电路

楼主(2008-07-25):
RELAY信号悬空光耦不导通,
         接地导通,光耦输入端电压1V

这1V哪来的,晕了

楼主:
第一次没发上 不好意思

楼主:
问题是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A:
E和C搞反了,光耦也没限流电阻

网友B:
导通机会冒烟的...

楼主:
大哥大姐 问题是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C:
那也是危房,危房也能住

网友D:
RE

既便是像00说的那样,集射极换过来,加上限流电阻,可那C6放在这里是何意下,请大侠们解答下

网友D:
re

C6会不会延迟三极管的导通时间?????

网友A:
这样接是可以工作,因为三极管的EC反过来也是有放大功能的

不过放大倍数很小,通常在10左右。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接了一个2.2K左右的电阻在电源和光耦之间,刚好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很少有人这样设计电路的。

至于那个电容C6,应该是用来防干扰滤波用的吧?意义不大。

网友E:
楼上的帅哥,这样使用不会出问题吧

电容是滤波用的
我是新手,这个电路可以的话,我就不改硬件了

网友C:
电容可以防止上电时三极管误导通

网友F:
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三极管的C和E换一下,然后接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你这样的接法是可以用,但是寿命不长,而且很容易坏的。

网友G:
1V的电压是从晶体管C去的.

网友H:
不过放大倍数很小,通常在10左右。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接了一个2.2K左右的电阻在电源和光耦之间,刚好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很少有人这样设计电路的。

电容可以防止上电时三极管误导通

学习了!!

网友I:
re

这个图能工作么?还是不理解!!!

网友J:
揣摩下楼主的意图

楼主可能是想通过RELAY信号脚来控制三极管T4通断,从而来控制光耦的通断;这个电路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1、图中T4是作为开关管,接法有误,达不到预想的结构;具体是T4的射极接VCC50,集电极接光耦,基极和电阻可以不变。
2、按上述1接法后,注意RELAY信号的电平,如果RELAY电平比VCC50低,T4会关不断。
3、T4集电极到光耦串个限流电阻,以保护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