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并口驱动TLP521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08-07-25):
不知道有人没试过,我现在打算并口接10K上拉电阻,然后串330欧姆驱动TLP521, 但是TLP521得10MA左右才能驱动,并口只能2-3MA输出能里,不知道这里的上拉电阻减小行不行?  电源是+5V的

还是只能用驱动芯片呢?  但我有9个光耦啊?象ULN2003只有7路,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

光耦是否导通,有3个原因:

一个是通过发光管的电流
一个是电流传输比
一个是接收管侧的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假如,通过光耦的电流是2mA,电流传输比最小是0.5,那么接收管侧的上拉电阻取多少呢?

取5.1K应该能进入饱和状态,可能比较浅;
那就取10K好了;

试试看吧;

网友B:
还是接个三极管比较牢靠~~~不然把别人电脑的并口搞坏了,

会挨骂的....

网友C:
电脑并口可以直接驱动光耦

没有必要用上拉电阻,直接用高电平(串限流电阻)输出驱动光耦。只要光耦的三极管一侧的负载电阻不是太小就可以。例如三极管负载电阻取5.1K,假定光耦传输比0.5,则只要并口输出2mA,就可以保证三极管饱和。
如果选用传输比更高的光耦,如达林顿光耦,对并口的输出电流的要求就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