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12V的电平相对于5V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08-07-25):
想问一下有些器件如继电器用12V的VCC,我想问12V的电平相对于5V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A:
我觉得,一个系统中的继电器的工作电压最好不要使用mcu的

因为假如使用5V的继电器,继电器工作时候的电源噪声对mcu的影响是极大的;

网友B:
应该是根据系统电源电压来选择继电器吧。

如果你的电源是12V的,你找个5V的继电器,那就麻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