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07调零和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08-07-27):
 电路如图所示,调零时我是将R37接RW2 的一端接地,然后调整RW4,调到零以后再去掉R37的接地,AD_BATT端接入信号,调整RW2来调整放大倍数,可是实际效果是输出的结果很不准确,我认为是调零的方法不对,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该如何调零和调整放大倍数

网友A:
先调好RW2,即放大倍数再调RW4,即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