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2008-07-28):
输入为4MHZ100伏交流,VDD为DC9V.问题:U3的应用不懂;为何该电路U5端输出为高电平而U4端输出为低电平。谢谢!

网友A:
图看不太清楚,不过像是窗口比较器!

就是吧正弦波变为矩形波

网友B:
这个电路明显就有问题

直流还能过电容?

楼主:
当时我也如四楼想法,可实际就是能工作,前面为包络检波,后面就不懂了,但应该不是窗口比较器,等待大家发表意见。
前面运放可以看做跟随器吗?

网友C:
楼主搞个大点的图吧.

网友D:
...

    楼主,图不太清晰,能发张清晰的图吗?

网友E:
这个图太不清楚了,重新发下吧!

网友F:
E1和E3有数量级的差异

因此,肯定是对包络检测后的低频幅度调制放大

也就决定了:
输入信号必须是高频并且加有幅度调制的信号才会有输出

如果不调幅,是不会有输出的哦

PS:
LZ肯定是个新手,电路设计还没入门哦,图中的错漏太多了...

楼主:
恳请指正

我一直做单片机的开发,对模拟电路不懂,上面的电路图是按照国外一产品绘的,调制载波为4MHZ,有很多疑问,恳请指教包络检波后的原理,为何U5输出高电平,U4输出低电平?麻烦说下原理,衷心的谢谢xwj!!!

楼主:
模拟高手解惑呀!

网友G:
清晰

楼主,图不太清晰,能发张清晰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