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与普通电容并联

楼主(2008-07-28):
请问电源与地之间接电解电容与普通电容并联有什么作用?

网友A:
。。。。

电解电容滤低频信号
瓷片电容滤高频信号

网友B:
呵呵

因为实际电解电容的模型中寄生电感在高频时不可忽略,所以要用个寄生电感小的瓷片电容或钽电容退耦。

网友C:
看我以前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