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抗的克服

楼主(2008-07-29):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不是什么感抗的问题,而是响应速度的问题

网友B:
不具体,感觉是你的直流工作点问题。

是不是正常工作的时候,需要直流工作点慢慢的漂移过来?然后才能正常的工作?

如果是感抗的话,应该是每个周期都会有。需要用容抗匹配掉,让信号尽量的到达负载。

关于匹配的原则就是 负载阻抗等于 输出阻抗的时候,输出功率最大。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

楼上说的有理,换成mos管 ,发射功率很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