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模拟多路开关?

楼主(2008-07-29):
模拟多路开关适用于什么场合?
选择模拟多路开关有什么注意事项?
我想选择一个模拟多路开关,要求通过72通道10----100,000uV的负电压,什么样的比较合适:4051,MAX336,ADG732?

楼主:
一般模拟开关的噪音在什么水平?

楼主:
是输出高阻时电阻大还是某通道未选中电阻大?

这样可以决定选9片8通道的还是5片16通道的

楼主:
每通道关断电阻50M左右?

整个芯片输出禁止也这么小吗?

楼主:
通道越多,累积的漏电流就越多

但不知道和输出禁止(高阻态)漏电流相比哪个影响更大?

网友A:
支持6楼

这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

楼主:
DATASHEET上没说输出禁止时的阻值和漏电流

网友B:
LZ,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模拟开关的选择,主要有这样一些要点:
1,信号范围 信号要在电源工作的rail以内;
2,频率 一个宽频信号通过开关,有可能会失真;
3,功率  功率开关需要考虑,小信号多数没有这个问题;
4,插损  在高频电路中,放大一点不容易,能接受多大的损耗,这个直接看导通电阻就可以了。
5,隔离度 任何器件都不是理想的,一个通道中有信号,必然导致另外一个也有(cross-talk),但能接受多大的影响?
6,泄露
7,反射还是吸收?(对高频而言)

回到你的问题,0.01mV~100mV,动态范围有20log(100/0.01)= 80dB.在最差情况下,大信号(100mV)不能影响小信号(0.01mV),那么两通道间的隔离度最少要在83db,要求特高了!你上面提到的都达不到要求。

泄露好像都在nA的水平,都没有问题。

楼主:
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