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电路怎么取值的。

楼主(2008-07-29):
(无正文)

网友A:
U3输出类似半波

负半波因为D1削掉在负0.7伏左右

楼主:
回:2楼

不是这样的,led的电流应该是恒定的,只有当光电管的性能发生改变时,才需要调整led的电流以使得输出保持稳定.

R1与R2之间的交流信号量,应该会给C1滤掉,所以U3输出应该是个平整的正电压值.

网友A:
光敏二极管那里是不是少个电阻?

楼主:
没少,U1,U2前那部分很好理解.

我就是不明白U3为什么可以不接反馈电阻,而且led的亮度又连续可调.

网友B:
U1,U2前面那部分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u1,u2把问题搞复杂了,干脆看这图吧:

问:
1。为什么R3的输入信号的平均电压可以调节led亮度?对led电流的影响怎么计算?
2。VR为什么对led的亮度是连续可调的?
3。D1是起钳位作用吗?如果没有D1,会有什么影响?
4。R6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单看后一个是看不出的

要结合一整块电路    因为它们够成负反馈才能调,否则调不了光

网友D:
高手不回答,我来拍砖

通过二极管的电流I=VR/14.7-15/5.2+平均电压/14.7.............通过R6上的电流是固定的0.7/2.2两者之差就等于IB,,,,,所以,,平均电压和VR当然可以调节亮度了,,,前提是平均电压的最小值要大于一定的值,不能太小

网友E:
楼主还是昨天的图上了吧,感觉这个电路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个大的反馈环路是正还是负呢?正弦波从那里来的,还是这个电路震荡产生的,需要仔细考虑,还是上完图看看吧,光的通路是如何的最好也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