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解码芯片!

楼主(2008-07-30):
  有没有数字视频MPEG-2解码芯片,输入TS流,输出视频、音频数据流,我想找这方面的芯片,谁用过啊!谢谢

楼主:
谁知道告诉下

最近想搞数字视频

网友A:
很多,现在机顶盒里面用的都属这种

ST,Conexant/NXP,Fujitsu,NEC等等,但这样的系统软件也是相对复杂的,并且很多功能的性能也需要必须的仪器测试/调试,如果只是玩玩,那还是算了吧。

楼主:
单纯的MPEG-2解码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