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下面的振动霍尔传感器的电路怎么工作

楼主(2008-07-31):
大家帮忙看下下面的振动霍尔传感器的电路怎么工作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啊,输入级那边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
版主来帮忙看下啊

弹簧的里面好象是包的一个小磁铁,是图中的S

楼主:
PowerAnts,,maychang,awey等斑竹来帮我看下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o(∩_∩)o

霍尔效应

将一块半导体或导体材料,沿Z方向加以磁场,沿X方向通以工作电流I,则在Y方向产生出电动势。这现象称为霍尔效应。称为霍尔电压。

振动是为了使电磁场发生变化,产生变化的电压信号。送到后面的滤波、放大、检波、比较等环节进行处理。

网友B:
这个不是霍尔传感器吧?就是一个小型发电机,磁铁切割磁

如果是霍尔元件的话,得加直流电流才能工作。

楼主:
回LS两位,就是一个弹簧里包个磁铁样东西

外面没有加直流电,用来检测有没有人撬门之类的振动报警用的啊

网友A:
磁生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