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555震荡电路发现它偶尔不会起振没有?

楼主(2008-07-31):
最近一个东西上用555振荡,发现其起振是在是不算可靠,搜了一下,有篇**大约说和电容有关,需要一个干扰才能起振,各位什么说法没有?

网友A:
只要满足起振条件,就会起振

扰动无处不在。

网友B:
贴电路。

有时电容放电,放不到翻转电平,应该是1/3VCC,看电容端的波形。

补充下,555不靠干扰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