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上的LCD供电电路

楼主(2008-08-01):
万用表有问题了,开盖修,发现显示的7129电源没供上,量了量,扒出个这样的电路:现在的问题是VCC有电时,运放(和7129共电)处没电

楼主:
加个条件

NPN管下面的二极管阴极连着7129的第3脚,看了一下资料叫什么“annunicator dirver”

网友A:
把左边NPN管CE短接看是否能打开

左下角应该是电源负

楼主:
电路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我没扒过几个电路

CE短接会亮,,,,还有左下脚就是我在二楼说的,它接的是7129显示芯片的第3脚“annunicator dirver"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左下角是接7129的V-

3楼说的都正确,,,现在我应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只有短接CE才能用吗,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