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XTR116

楼主(2008-08-01):
各位大侠,我现在在用一个电流变送器芯片XTR116,为什么3、4引脚是连在一起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谁讲3、4引脚是连在一起?内部有25欧姆的电阻

你用万用表,把蜂鸣器关掉 看阻值。 至于为什么是25欧姆 看器件手册上的电路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