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放大器对输入信号频率的要求?

楼主(2008-08-02):
普通放大器对输入信号最高频率要求是多少
我1M的信号 AD623行吗

网友A:
一言难尽

电压反馈型OP的输入信号频率受增益带宽积限制,增益大则带宽小。具体到AD623,它的目标是低成本仪表放大器,这类器件的关键目标是开环增益、失调、噪声和CMRR等。不能使用到高达1M的信号。

若是有高频信号的放大要求,还是要选择带宽增益比较大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