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锁相环无法锁定

楼主(2008-08-03):
    本人依照网上的电路搭的锁相环电路,
    它的中心频率是50kHz,最高捕捉范围100kHz,但现在的问题是: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峰峰值1V,50kHz的方波,但锁相环就是锁不住信号,我测量源跟随器的输出10脚的电压,发现有16.6kHz,峰峰值为120mV,不规则波纹的波动。
    测量电源发现有10mV低频的干扰,这个主要是因为我的一个大功率器件切换工作状态引起的电源电压波动。
    请问怎么设计这个环路滤波器?

网友A:
看datasheet,一般会有RC推荐曲线图的

其实最快捷还是不断更换RC看效果

楼主:
    我也看了DATASHEET里的RC推荐图,但那只是大概取多少,而且这个电路图也符合推荐图里曲线,但我不大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导致控制电压有120mV的波动。所以向大家求教。
    试相当费神,应该有人做过类似频率的吧,我想应该有人有类似的经验的,期待着解答。谢谢!

网友A:
调R3大小,更换C2再调R3,直到能锁定

楼主:
唔。。。。

   看了一下科学出版社的《锁相环电路设计与应用》,感觉头大,它设计的环路滤波器需要曲线图,郁闷啊,要自己测啦。

网友B:
确实,那本书上设计的环节那个图一般的DATASHEET不给出V-F图,但是你可以大致的估计一下好了
并注意PLL中有个电阻的阻值是需要确定来配合你的输出频率范围的,这个东西在DATASHEET里面是有专门的介绍的,根据图就可以确定
以前做过一个输入40K的锁相倍频,输出240K,很正常,没什么问题

楼主:
嗯,

   我今晚上测了一下,把一个220pF和100pF的电容并在一起做振荡电容,其中心频率大概是39kHz,我想换成330pF的应该可以,这样中心频率应该不会差很远,我明天早上再测一下它的V-F图,好设计环路滤波器。谢谢大家的帮忙哦。

楼主:
   你说的是接在CD4046上的12脚的R2吧,那东西可以限定最高最低频率,我明白,谢谢,最主要的难点是怎么设计环路滤波器,Multisim 10.1里也没有CD4046这个器件,那天上NI的官网看见老外也在讨论怎么设计CD4046的环路滤波器,我翻译了一下,看来他们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