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无正文)

网友A:
10HZ?你那电容多大啊?矩形波有高频谐波的。

楼主:
下面是微分电路参数

下面是微分电路参数

网友A:
RE

0.1UF的电容也太小了,换个100UF的。

网友B:
同样的图片 为什么我的要比你的小15倍呢

网友B:
需要满足RC<
为什么不行呢 ?  是不是电路不稳定造成的呢?
楼主可以把电路接成书上的标准电路来试试,加两个2极管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大家一起学习
fluke56512  好象看错了,他说错了。电容没问题。

网友B:
信号不是零!

看如下图  信号被缩小了很多倍,所以看上去是零。

网友B:
只要把680欧姆的电阻调大到10k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过我在想楼主的目标是不是不明确?

sina微分以后是什么 楼主不会不知道吧,这信号有什么太的变化吗?对你来说似乎仍然是类正弦信号吧。

楼主:
问题基本有了眉目

还是RC取值不合适,但C取太大了好像不行

楼主:
谢谢还兄的回答

对于我的电路,我最后用5.1K的电阻.  刚开始取值太小, 信号小得看不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