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宽检测

楼主(2008-08-05):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片机的捕捉功能啊!!

网友B:
cpu较空的话,用边沿检测就行了

特征是除了抓前沿,还得抓后沿,才能量出宽度
用普通中断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C:
要精确的话就用捕捉功能测

不要太精确的就直接用单片机测

网友D:
无响应速度要求的话:

整形、限幅、滤波,直接测直流电压
说白了就是用TL431供电的74HC14 + LPF

网友E:
用计数器也可以

如果要检测的频率不是很高,可以用它去控制高频信号,用计数器记录高频信号,我想这样应该可以实现低频的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