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反相运放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05):
今天看到一个问题,如下,实在找不到答案,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请问一下,如果反相放大器的R1等于0那放大倍数怎么算?
如果同相的R1等于0那放大倍数又是怎么算?

R2等于0会怎么样?以前上课的时候有讲好像是偏置平衡!!

网友A:
R1=0就类似比较器了

A=-Rf/R1(或A=1+Rf/R1),R1=0的话,A就趋于无穷大了。
R2=0没什么大的影响,除非Rf//R1很大才会加R2的,普通应用没有谁加R2的。

楼主:
lyjian,A=-Rf/R1(或A=1+Rf/R1),R1=0的话,A就趋于无穷大了,怎么就类似比较器了,这个我不是很明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2楼在吗?

网友B:
re

  不能断章取义啊 ! 看看书 环路计算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明白了

网友C:
R1=0,负反馈量=0

Rf等效于接地的负载,放大器成了比较器

楼主:
回6楼你的解释下面一个图是适合的,但是上面的哪个图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