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向放大器问题

楼主(2008-08-05):
没接信号时为什么放大器的输出电压20多伏,而接了信号以后电路才正常呢,小弟菜鸟学习下!

楼主:


网友A:
输入对地短接才是真正的“没接信号”

输入悬空时运放处于不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哦,谢谢了,但是我把传感器电路接上的话,同向放大输出还是不正常,20多伏,什么问题呀?

网友B:
运放的输入端有偏置和失调电流,所以输入端不能开路

必须要有直流通路到地。使用隔直电容后也是如此,要接电阻到地,不然输出电压就会乱来。

楼主:
那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C:
加电阻

当给运放的信号通过电容耦合的话,尤其应该要加直流偏置电阻的,就是在反相端和同相端最好都接一个电阻到地,大小几K吧,根据具体需要了

楼主:
谢谢了

我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D:
请问

运放输入端的偏置和失调电流于输入端开路的关系是啥? 为啥不能输入端开路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