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基础的问题!--运放的放大输出最高电压。

楼主(2008-08-06):
电源电压在正负5V双电源的情况下,用OP07和358做放大,能不能线形的将信号放大到3.3V?

我看资料是OP07在在正负15V双电源的情况下是可以最大输出到13V的。如果负载阻抗大于10K的时候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正负电源内1.4V吧

网友B:
SB,看看手册吧,正负5V能工作吗?

SB,看看手册吧,正负5V能工作吗?
学生问题。

网友C:
饿额

手册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