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

楼主(2008-08-07):
如何将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如要求输入O--10V DC或O--5V DC,输出4--20mA。

网友A:
HJU120A精密双向电压-电流转换器模块

HJU120A精密双向电压-电流转换器模块
HJU120A是一个精密、交直流通用、双向的对地负载型电压-电流转换器(VIC)。该VIC采用了改进型Howland电流泵线路形式,精密宽带运算放大器、精密匹配电阻以及混合集成工艺,实现了精密、通用、零位误差小、信号频率范围宽、负载适应性与动态输出能力强等技术要求,可广泛用于电阻-电感、复杂的电抗性对地负载型显示、扫描、伺服控制或远程数据采集等机电系统。其主要特点有:
精密性,输出电流零位误差典型值为5µA。
通用性,既可工作于直流或交流方式,也可灵活配置成同相或反相方式。
低电源电压±5V。
信号频率范围宽,可达5MHz以上。
输出动态范围大,输出电流可达35mA。
电压-电流转换灵敏度设定为-10 mA/V。

楼主:
多少钱一片?

能提供datasheet吗?

网友A:
回复楼上

 我的这是军级,你请留下邮箱或联系我。我签名上有我联系方式。

网友B:
用个运放

楼主:
用什么运放啊?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谢谢了

网友C:
转换精度有要求没?

1%以上的用OP07也可以搭.0.1%~0.2%级别用集成芯片(AD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