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电源电路的开关管与电感问题

楼主(2008-08-07):
如图所示。我做的这个电路想达到0到20V可调,最大电流2A。现在的问题是200uH时电感发热量有些大,不太满意,而且有噪声,估计是频率低的缘故。我用的电感是自绕的环型电感。也试过用70uH ,150uH ,300uH的电感替换。

  70 uH的电感不会发热,但我的TIP147开一下就发热挺大的(200UH时TIP147基本不热),而且测试时电压为12V。
  换150UH,情况和70时差不多,不太稳定,TIP147也会发热。
  换300UH时情况与200UH时差不多,有噪声,电感发热。
由于用70UH和150UH时TIP147发热,所以测试时间倒不是很长。

现在想问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方法,改管,改电感,改线路都可以。

还有必要说一下,我不是做电源这方面的,所以对于电感以及材料方面不怎么在行。还有其他方面。。。也是菜。

网友A:
你应该搞个PWM驱动电路。

网友B:
不能用磁路封闭的环形磁芯

有直流成分,很容易饱和的

楼主:
回复二楼

PWM驱动电路驱动哪里呢?
图中REF处是用PWM提供的。

楼主:
回复三楼

谢谢指点,想问一下用什么类型的电感会好点?

网友B:
http://www.coremt.com.tw/p2-1.asp

网友C:
楼主多此一举,不必要用电感和二极管!!

你的电路根本不是开关电源的结构!只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哈哈

在REF处加的三角波的话就是开关电原了

楼主:
是不是开关电源不重要

是不是开关电源不重要~~我要的结果是元器件温度不要太高,噪声小。如果没有电感的话TIP147会发热很大的。
楼上的,为什么要加三角波呢?可以使输出电压更平稳?

网友D:
明明就是开关电源......

如果是线性电源,电感怎么会发热而且有噪声?

楼主:
还想问

怎么样才算开关电源?定义是什么,以我的这个线路TIP147是开关工作的,我觉得不算是线性电源吧?
如果此电路的发热量是一定的,有没有办法让IP147与电感平分热量?此时电感的取该多少?这东西我还真不懂得计算~~
电感方面我还没有去了解,改天去买几个回来。

网友E:
80年代教科书上的电路

频率由运放的响应速度、压摆率、三极管开关速度,电感电容积决定。
要保证效率,运放输出端的上下沿要控制在周期的1/20以下,以LM358的压摆率,最多能跑10KHz,电感稍小,开关管便会部份工作在线性区,发热是必然的

楼主:
谢谢PowerAnts

以前一直有想过提高频率,但没从运放这里入手,现在换了NE5532果然没了声音,不过电感还是很热,我用了700UH的电感,虽然发热的问题没解决,不过没了声音还是很高兴的,谢谢

网友E:
这个电路玩玩就行了

不必花太多时间,用LM339M搭一个类似UC3842的PWM控制器,比这个好玩得多。
3V电压下,可跑到600KHz效率比这个高得多

网友F:
弟兄们

俺觉得如果是直流输入,直流输出,考虑到负载电流只有2A且不是开关电源的话是否可以无需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