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恒压源和恒流源能并联使用吗?

楼主(2008-08-07):
如果能,是不是就成为恒压恒流源了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给电池充电就是这样

网友B:
太有才了

网友C:
确实应该去做裁缝

.

网友D:
有创意才够味 统一100

就是这个味 康师傅香辣牛肉面

网友E:
恒压源与恒流源并联,等同于恒压源。

恒压源与恒流源串联,等同于恒流源。
无论怎样联,不可能成为恒压恒流源。

网友F:
LZ思想短路

网友G:
挖哈哈

恒压源认为内阻为0啊,恒流源认为内阻为无穷
并联的话,比如接个电阻负载两端的电压恒定,
电流源不起作用了,那么就是一个恒压源
串联的话,电流恒定 就是恒流。

楼主:
我是在国外某个是电路板的调试手册中

看到其将一个可调的恒压源和一个可调PA级的恒流源并联在一起使用;
即然并联使用等同于一个恒压源,它为啥还要并联一个恒流源呢,它能改善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