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输出~~~~~~~~

楼主(2008-08-08):
运放输出!!!!!!!

如图,输入2脚为图中的方波,请问1脚输出是什么?有啥关系,谢谢

网友A:
re

如果方波都大于0的话,输出0;

网友B:
方波的峰值低于5V,输出为0

方波的峰值高于5V,输出为0-12V的方波

网友C:
RE

这图如何分析啊?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图是这样的啊?

网友D:
方波的峰值低于5V时输出怎么回是0呢?

网友E:
4楼的仿真看上去运放带宽不够啊...你的输入信号频率多少?

太高了吧?

5楼的,注意看同向输入端接的电压,不是0V,是5V。

网友F:
这种电路有什么用吗?真是想不通了。。。

为什么总是有人搞一些乱七八遭的电路呢?

网友G:
请问:

方波的峰值低于5V时,输出为什么是0呢?

网友A:
哦 没看清楚VDD是5V!

因为是单电源供电我觉得低于5V是输出方波,高于5V是输出0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G:
这是比较器还是跟随器?

网友G:
那跟随器的话,为何方波峰值低于5V时,输出为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