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巧妙的事情

楼主(2008-08-08):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方波电压在0v之上  最大值311v
正弦波电压在-311v到311之间,
我发现它们的有效值是相等的
所以接同一个电阻100欧姆,
相同周期时间内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是对的,其实可以简单地计算出来

假设负载电阻为R,周期为T:

对311V的方波,一个周期内的功为:
((311*311)/R)*(T/2))=193442T/R

而对峰值311V的正弦波,一个周期内的功为:
((311/根号2)^2/R)*T=193442T/R

网友B:
哈哈~~的确是一样的,巧合

前者:根号(311*311/2) = 311/1.414
后者:311/根号2       = 311/1.414

网友C:
方波的有效值为311/2=155.5V

正弦波的有效值为311/sq2=220V
何来相等?

楼主:
LS 概念不清

网友C:
一不一样自己看

网友C:
按楼主的概念,一个5V输出50%占空比的PWM有效值为3.5V

网友B:
看不出来啊,计算才行……有效值算都不容易,看更不容易

要先平方,再积分,再算平均值,再开根号,我晕……看下就出来了那可真NB了。

网友D:
lyjian 算错了

因为有效值实际上是均方根,是瞬间电压的二次方的积分再开方!
而不是平均值

所以PWM的平均值为 占空比×峰值
而PWM的有效值为 sq(占空比) ×峰值

一个5V输出50%占空比的PWM平均值为5*0.5=2.5V

一个5V输出50%占空比的PWM有效值为5*sq(0.5)=3.535V

网友C:
这样该可以看出来了吧

网友E:
5楼的错,在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中常见

开关电源,尤其是单端工作的,变压器绕组中电流有效值总比平均值大,而且占空比越小,有效值与平均值之比就越大。很多初搞开关电源的人错把平均值当有效值,结果是变压器过热。

网友C:
可惜事实和理论总是有些差别

5VP-P,FLUKE187直接测也是2.37V,不是3.5V。

网友:
不错,LZ是对的

露个脸

网友C:
正弦波电压的测试结果

楼主:
不知道lyjian想说明什么

你画的图都证明我的是正确的啊
你的原意应该是想证明我是错误的才对吧
13楼的图,和我的原图不一样,我的是0以上的方波
16楼的图,峰值是5v 除以1.4142 大约是3.5v

网友C:
我确实是搞错概念了

但为什么示波器和万用表测出来的结果和理论值不一样?

网友C:
13的图方波峰峰5Vp-p,16图的正弦波峰峰10Vp-p

不是和你说的一样吗,正弦波峰峰是方波峰峰的两倍

网友B:
注意0点...你的图,还需要再加一个2.5V的直流偏置...

0点在中间的方波,实际上是±2.5V的,这样对于纯电阻的发热体来说,符号是没意义的,
所以可以把-2.5V翻上去,结果就是变成一条水平的2.5V直流电压,这电压的有效值当然是2.5V了。

可是楼主的图不一样,0点不是在中间,而是在最下面,所以你要用示波器测的话,应该使用直流耦合,而不是交流耦合。
需要叠加一个2.5V的直流电压在上面,虽然这样有半个周期电阻没发热了,但是前半个周期发热量却别原来的整个周期
还多,因为是电压的平方...电压升高了2.5V,一平方就大了很多了…………算下来有效值就是3.5V多。

网友F:
按定义计算

该 咋滴就咋滴

网友G:
这个讨论精彩

网友H:
有意思

开始也差点弄错了,谢谢大家的详尽解释。

网友I:
巧妙之源还是正弦函数

初中学过的三角函数“积化和差”
大学学过的正弦波的“频率合成”
都源于正弦函数的特性:四则运算后仍是正弦函数

一个正弦波(上图)与自己相乘,那就是平方了,平方后当然不能为负,又要保持正弦,怎么办呢?
只好加个偏置,变成与横轴相切的正弦波(中图)。
由于正弦波相对于“中线”上下对称,偏置正弦波的占空比就是50%了

方波平方后还是方波,但也偏置了,和横轴相切了,而且占空比也是50%(下图)

所谓有效值多大,前面那个关健的“系数”,其实就是平方后求均值,而均值其实就是占空比的问题

大家占空比一样,有效值当然也一样了

网友J:
LZ的图两者峰峰值差1倍呢。

纯属巧合。

网友K(2008-09-30):
0-5V,50%方波的有效值确实是3.5V

   因为5V,50%方波与3.5V的直流电做功能力(纯组负载发热)相同
   有效值的定义(注意是定义!)就是按“同等做功能力”来定义的!!

网友F:
赤铸的演讲很精彩!

网友L:
看高手讨论就是有意思~

上面讨论的好精彩,让我学了不少哦~

网友F(2009-01-15):
巧妙的事情

网友M(2009-09-18):
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看P = V^2 / R,P——V关系本非线性,哪能用简单“目测”确定呢?

别看方波只有半个周期,它的顶部可比正弦波宽,而其顶部的“权重”可比其底部大好多。

网友M:
另外,其关系也可以用相当简单的式子对断:

正弦波(电压)的有效值为V / 2^0.5,而其P = (V / 2^0.5)^2 / R = V^2 / R / 2。那不就是占空比为1的方波功率。

网友N:
赤涛的波形与演说不符合啊!
首先:中图与横轴相切,相切了吗,还是-1!
其次:方波也一样。
再者:我想问下,你这个波形是你用示波器弄出来的吗?弄出来的应该说明你示波器调的参数,如果不是,那么你就是用计算弄出来,那么,请写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
你们大虾们动一个手指头的功夫,我们小虾们要忙活半天才能明白,难道还要在这些小细节上面栽跟头!

网友F:
是赤铸,不是赤涛

楼主:
晕啊 我多少年前的老帖怎么都被翻出来了啊

网友N:
发光二极管规格型号¢5MM 2700K 12000mcd
¢嘛意思?

网友O:
这实在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二楼的讲解很明了
如果想复杂点,用积分也可以算出来的
其实PWM的思想就是从这里来的

网友:
讲解很明了

网友P:
多交流才出真知!赞一个:victory:

网友Q:
是相同的,可以证明

网友R:
此例纯属巧合。但见仁见智和渊博学识的切磋令人钦佩。
让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网友S:
留个名,回头慢慢看,
早上时间有点短,呵呵

网友T:
这样的讨论可以让我们学到不少啊

网友U:
awey是真正的功底扎实的牛人

网友V:
细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W:
非常精彩,学习了。

网友X(2009-10-18):
确实很不错,二楼已经回答了楼主的问题,还能引来这么多的思考,不错!

网友Y:
确实精彩,学习了

网友Z(2011-07-25):
楼主计算公式错误!

网友AA:
1楼、3楼等。。。说有效值相同的错误。 5楼正解。

网友E:
56楼:
看来你的《电路基础》课应该重修。

网友AB(2012-01-20):
还是没懂

网友AC:
这都能加裤,太水了哈哈;P

网友AD(2012-02-22):
是相同的

网友AE:
对平均值和有效值的区别又加深印象了

网友AF:
回复 网友C:

你错了,是周期的最小公倍数平方积分,不是本身对时间积分。
sin^2用倍角公式可以提升到上来

网友AF:
假设两者周期都为T,正弦: ASin(2*PI*t/T)
方波: A  t (0,T/2)
         0   t(T/2,T)
则一个T内两者能量:
S(0,T)[(ASin(2*PI*t/T))^2*R*]Dt
由倍角公式(SinA)^2=(1-Cos2A)/2,则上式=S(0,T)[A^2*(1-Cos(2*PI*t/T))/2*R]Dt
=A^2/2*R{S(0,T) Dt -S(0,T)Cos(2*PI*t/T)Dt}
=A^2/2*R(T-[(-sin2Pi)-(-sina0)])
=A^2/2*R*T
方波就简单了
A^2*R*(T/2)
R一样的时候二者相等,即平均功率相等

网友AG:
很奇妙~~
怎么会是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