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储能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1):
相请教一下:一台100W的直流电机,电压DC220V,要让其在失电后,用电容储能工作10秒,请教用450V的电解电容储能,容量要多大?我根据T=RC算了一下,至少要22000uF,有这么恐怖吗?

网友A:
不恐怖啊~~~你这个还达不到要求吧...

220V,100W的电机,工作电流越为0.5A。

假设停电前电压为220V,电压跌到180V还算正常工作,那么下降的电压为40V,
要在10秒内,以0.5A的电流放电,电压下降40V,可以算得电容量为C=0.5A*10s/40V=125000uF,即十二万五千微法~~~~~比你用RC计算的大5倍呢~~~

楼主:
晕死

我计算错了,我把放电截止电压取成0了。
125000uF,太恐怖了,看来方案不行。

网友B:
哦,用N个并在一起.

网友A:
得用蓄电池了,电容不划算。

网友C:
。。。。。。。

估计很困难吧。

网友D:
恐怖!!失电干吗还要维持10S?

网友E:
切换电源吧

网友F:
100W,功率不大

失电继续工作,最基本的方案应该是大铁块(飞轮)
继续工作10秒的要求比较BT,如果还要求保持转速,只有用电池,电容都不行

网友G:
BT的要求:失电后,用电容储能工作10秒

为什么要“失电后还能工作10秒”????

楼主:
这是开关跳闸电路

因系统无直流电源,是直接用交流低压电源经整流后供保护装置的,而保护装置的保护对象又就是交流电源,所以在交流故障后,交流电源可能消失,如果这时不能分断交流开关,事故会进一步扩大,所以用一直流电源进行跳闸,原设计要求跳闸后还能进行一次储能,现更改为:不储能(就是100W电机不工作),储能要求满足跳闸线圈就可以了,功率为:250W,工作0.2S
我从算了一下:C=1.2A*0.2S/40=6000uF,这个就好办了,我准备用8个1000uF并联。

网友H:
这个问题在变电站里正规方法是用蓄电池组

每隔半年拖出来充放电活化一次(即不论有无用过,都把电放光了再充满,以此活化)

楼主:
小工程,甲方为省钱

直流屏取消了啊,我是看人家用的这种方案。
感觉满好的

网友I:
这都能省钱……这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