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12V转换DC5V有什么模块可以用

楼主(2008-08-12):
请问DC12V转换DC5V有什么模块可以用

网友A:
可以用DCDC,隔离还是不隔离?

网友B:
LM7805不久可以了,干嘛要DCDC啊,

网友C:
lm2575/76好了,现在国产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D:
建议

7805,转+5V
7905,转-5V
也可以用数字电源模块

网友E:
关键的不说,电流呢,稳压后的要求呢?

网友F:
最好用LM2576-5或者LM2576-ADJ

最好用LM2576-5或者LM2576-ADJ!  LM7805就受4.5V的压降在上面啊,如果电流到1.5A发热就不得了了.并且最大也只能到1.5A,  2576的带载能力强一点,且前面的电压输入范围比较宽,就算前面变化一点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