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12加多大的电容合适

楼主(2008-08-13):
78L12peak电流小于140mA,为减小稳压后的纹波,其后最大能加多大的电容?请教.

网友A:
推荐应用里只要加个小电容

就能达到10~20mV的纹波了,若能加个47uF~100uF,则更平滑一些.用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回2楼

若加个47u_100u的电容,电路刚开启时,峰值电流将会很大,可能会超过1A,从而导致浪涌损坏.

网友B:
3楼的现象不太正常

网友A:
ic本身有电流过载保护,电流一大,电压会跌到1.25v

你的最大电流140mA可能会引发过流保护,电压下跌

楼主:
电容的充电电流会很大

不限流电容的充电电流是很大的,超过1A峰值很正常.24V经78L12变12V后加47u电容,输出负载电流10mA.开关机78L12有许多击穿,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大部分可能是反向击穿

78L12输入端电压跌落速度远大于输出端,当输出>输入7V以上,调整管击穿
还有78L12最大电流才100mA

网友A:
所以当输出并了大电容时,输入端也应并个大电容

网友D:
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保护

网友E:
呵呵

    我给你加个保护电路,呵呵

网友F:
楼上的图我看行。

网友G:
身有感受

在这上面吃过亏。
最后加限流电阻的,,,,

网友H:
请问10楼的D2何时起作用?

网友I:
学习了!

学习了!我用过LP2950,由24V到5V,只有一个二极管,导致2950在上电时很烫手,所以在前面加了一个功率电阻,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E:
呵呵

    如果你后面接的是一个感性负载,那么在断开的时候很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压,这个时候D2就起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J:
一般输出电容的大小应该参照SPEC上的,因为输出电容的大小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并不一定输出电容越大越好,那需要看内部电路的补偿结构.
LZ可以多看看SPEC上的参数,如果是为了减小纹波,可以选择ripple rejiection比较好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