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应不应该超出电源?

楼主(2008-08-14):
这是仿真的结果  很奇怪
若是换成TL072它就削波了(好像正常了)
感觉运放 在我这成了晕放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仿真结果不可太当真

运放输出电压不可能高于电源电压。

楼主:
但他确实是这样的 换了几个参数 和放大倍数也是

网友B:
呵呵,你先把电源去掉看看:-)

就会惊喜的发现:
运放不要电也能工作、输出:-0

网友C:
被忽悠了吧,哈哈。

网友D:
能设置吗?

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二极管和电容基本都是无效的.

运放输出也是无限大,仿真结果失望的很

网友E:
呵呵

    大家不要被Multisim 给忽悠了,它的仿真计算是有漏洞的。

楼主:
也许是仿真软件的事

网友F:
卸掉这个软件.

网友G:
试试Pspice

     元件模型如果正确,仿真结果基本都是正确的。

网友H:
被忽悠了吧 那软件有问题的

网友I:
前几年玩过mutisim,发现界面友好,内容花哨,其他的都一般

要仿真,还是推荐用PSPICE

楼主:
pspice 好用吗?

没用过  不知是否容易上手?

网友B:
仿真的前提就是模型尽量贴近实物

如果模型不正确(比如IC不要电也能工作),仿真结果当然不对了

其实,很多数字电路、运放之所以不要电也能工作,是因为这个模型已经默认接了电源,电压、连接方式都是在参数选项中设置的
只是初学者没注意到这个罢了:-)

楼主:
或许是这样

回去试试    毕竟是软件拿起来就用   有些细节注意不到   希望是这样  总比少个帮手好

网友J(2011-06-25):
因为那个运放在spice中定义的是三个管脚的,所以你加不加电源,加多少电压的电源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K:
元件模型如果正确,仿真结果基本都是正确的。
什么叫元件模型正确?举个例子

网友L:
CADENCE自带的SPICE仿真软件有人有教程没

网友M:
初学的同学千万莫太过于迷信仿真软件~~~
我用spectre和hspice有七八年了,设计或者遇到的新电路还是首先忠于自己的分析,然后采用软件进行仿真验证.
有时候软件的某个参数不同的设置会带来不同的精度甚至不同的结果, 有时候仿真模型中的参数差异也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而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做出来的东西与你的仿真结果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网友N:
元件模型如果正确,仿真结果基本都是正确的。
什么叫元件模型正确?举个例子
引用 网友K:

很多运放的datasheet里都给了仿真用的模型,用这个仿真得到的结果是基本正确的。

初学的同学千万莫太过于迷信仿真软件~~~
我用spectre和hspice有七八年了,设计或者遇到的新电路还是首先忠于自己的分析,然后采用软件进行仿真验证.
有时候软件的某个参数不同的设置会带来不同的精度甚至不同的结果,  ...
引用 网友M:

这位应该是同行
仿真器永远不能代替自己的思考,就是一个用更精确模型的电路计算器而已
确实再好的仿真器都会出错,上次流片即使是BSIM4都在线性度分析上出了点问题呵呵。不过更多的时候,通过自己的理论分析来确定什么结果是可信什么不可信这点确实很重要

网友O:
玩不动大软件,用DXP模拟一下还是不错的,放大器啊,运放、滤波器之类的模拟电路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