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看越晕的电路 !

楼主(2008-08-14):
(无正文)

楼主:
就这个图

当中  给了V- 不知其用意   难道是两路相加 然后积分 或放大  ?

楼主:
输出给 A/D了 电路好像没错 就是不知其为何使人晕

网友A:
如果 Z16Z 是信号的来源

那就是通过 3.9k 电阻给晶体管发射结加个偏置电流(测温?)
Ui1,Ui2不知道是输出还是输入,如果来自电压源,那左边部分根本不起作用

右边部分看似同步积分器

楼主:
Ui1 ,Ui2是两个输入信号(经放大后的电压)

网友B:
Z16Z很可能是电源稳压IC(LDO),然后别人随便乱找了个器件画上

V-不是输入,而是通过R7输出给别人的电压;或者是V+ 和V-间的静态负载

别人乱七八糟 乱用符号画的图罢了,
要是我的手下这样画图,我直接开了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图画的就不怎么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