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是如何采集波形的??

楼主(2008-08-14):
请问示波器是如何采集波形的??它的基本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示波器采集的只是点(每个瞬时的电压)

传统示波器能看到连续波形,是人眼的功劳(视觉暂留)
数字存储示波器能看到连续波形,是存储器的功劳

好像 TYW 贴过一个很完整的,搜一下吧

“传统”示波器也有利用荧光效应的,保持时间比视觉暂留长得多,可以看很慢的信号

网友B:
荧光示波屏有分长余晖和短余晖的

网友C:
AD

现在的大多数是AD采集的.

网友D:
那这个AD真是够快啊!!!

怎么实现2G的采样呢

网友E:
用更高速的AD了……

网友F:
那天我还见到一个40G采样率的示波器呢

网友G:
大哥,40G那是等效采样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