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电流问题

楼主(2008-08-15):
4个3A的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的最大电流和标称为3A的整流桥堆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A:
估计不一样大

标称为3A的整流桥    它里面的二极管应该大于3A

网友B:
4个3A的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的最大电流 是6A

当然,不管什么样的整流桥,留点余量都是应该的

而且,要有正确的散热方式哦

楼主:
正加负

最大的电流是单个二极管正半周整流出来的电流加另一个二极管负半周整流出来的电流3+3=6A吗?

网友C:
to xwj

6A?我咋觉得还是3A呢?

楼主:
大牛们都说是6A

大牛们都说是6A,但我不明白6A是怎么来的?

网友D:
这是两两并联的。

四个二极管做桥堆,每两个二极管并联,那么最后流出的电流是单个二极管的电流值*2.

网友E:
就3A,那来的6A

网友E:
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是全桥整流,每半周的二极管是串连的不

网友F:
晕的也知道3A那来6A呢...

七楼 九楼 顶啊!

网友B:
因为整流管的额定参数是平均整流电流

因为整流管的额定参数是平均整流电流
而且整流管一般可以承受30倍的最大峰值浪涌电流

如果不考虑峰值浪涌电流,
平均整流电流,实际上对应的也就是热损耗导致的节温极限

对于桥式整流,整流管实际上是两个 两个串联,分别只通过半个周期的电流,所以每个二极管通过的平均电流实际上只有输出电流的一半!
(能想明白吗?)

当然,
对于有大滤波电容的情况,实际上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是很小的,也就是峰值电流要比平均电流大很多
而二极管的PN结是有内阻的,大电流下的压降也会明显更高,而小导通角造成的大电流、大压降,当然也会让整流管上的耗散功率(损耗)更高一些,为了保证可靠性,当然是要适当降额使用的
而且,大额定电流的整流管同样电流下的压降也比小额定电流的要小,也能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所以实际应用时都会增大余量使用
比如需要1A的输出电流,却用2A或者3A的整流桥堆。

网友C:
哈哈

万一接直流你不惨乐

网友C:
哇卡,听XWJ一提醒吓一跳

万一卖整流桥的也这么想不完了,我在直流的地方用整流桥岂不是四定了

网友G:
听课

再次受教于12楼xwj,^_^

楼主:
谢谢了!

谢谢xwj大侠详细的解答。

网友H:
串联电路,电流相等!还6A呢?!!!

网友I:
应该小于3A吧

网友J:
很有用!

16楼讲的很详细。

网友K:
应该是3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