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开关电源的效率和功率因素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16):
按照IEC的规定

IEC555(老版本)规定的耗点功率好象是60W(最近IEC已经打算降到50W)必须带有功率因素矫正功能,而功率因素要求最少为0.9以上(50%满载);最近的电源标准要求小功率开关电源的转换效率要求达到50%满载不小于87%,100%满载不小于85%。
LZ的36V*1.5A已经达到输出功率为54W,如果你的电源效率能达到90%,那么在220V交流输入端的总耗电为60W,已经达到IEC要求的功率因素矫正的强制要求。

也就是说按照你给出的36V*1.5A输出,220V输入的话,你必须采用功率因素矫正功能,同时功率因素最少能达到0.9以上,转换效率最少达到8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