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8-08-16):
这是一个测量血压的电路(如附件所示),正常的输出应该是血压的曲线,对这个电路我有一个疑问,图中的R36、R37的作用是什么?为何要限制输入电压为1.25V?图中的D34、D35的作用是什么?限幅的话我接上IN4148,输出一直是一条直线,如果是稳压的话,我试了从2V到3.3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输出还是直线!期待高手能给我解答,谢谢!

网友A:
R36R37应该是给LF442B偏置

D34D35应该是限幅,没错。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

限幅的话,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呢?我用IN4148试了不行!谢谢

网友B:
R36、R37小了

你限幅后输出的电压为-0.7~3.2V 这样对吗?

楼主:
谢谢

正常的输出没有到3.2V,范围基本上是0-2.5V,所以我怀疑这儿的限幅作用,如果是限幅作用,IN4148也应该可以,我换上之后输出就在0.9V左右,一直没有变化,所以很困惑!

网友C:
R36,R37是680K吧.

楼主:
R36,R37是680K

我也觉得D34D35是限幅作用,限幅的二极管型号有讲究吗?希望高手推荐几种?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问题还没有解决,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是高频的就没啥讲究

假设你的二极管的压降为Ud,则得到的电压为0-Ud~2.5+Ud,这要满足你的要求。

  这一般是用在输入保护等方面

网友D:
R36,R37偏置 电压是1/2VCC也就是1.25V
D34,35主要对交流信号电压的限幅.估计对D34,35的开启电压要求要高点显然1N4148的压降太小
我的理解
有错误大家指正

网友E:
1N4148压降太大

估计是肖特基二极管或锗管,压降只有0.2

网友F:
D34 D35应该叫钳位的

它不是限制输入信的幅度,而是对超过3.2V或纸过0.7V的信号进行限制,哪就是钳位的意思.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试了一下,D34,35换成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