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运放的仪表放大器稳定性如何

楼主(2008-08-17):
我想使用lm324搭接成双运放仪表放大器,可是不知道它的稳定性如何
那位做过介绍一下

网友A:
LM324精度太差了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用LM324做出来的放大器精度差

网友B:
至少比单运放好点

输入阻抗高,失调电压会抵消一些

网友C:
   你挑一个好点的芯片吧,LM324真的不是很好。

网友D:
仪表运放一般要用3个运放

2个运放搭出来的CMRR比普通运放高多少

网友E:
3个op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