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的输入输出阻抗不重要?

楼主(2008-08-18):
在集成运放中 输入输出阻抗是两个重要的参数 问什么在数据手册中没有这两个参数呢

网友A:
通常都有的。

楼主:
是我没有找到?我都仔细看过了

那我怎么没有找到呢 一般以什么形式给出的啊 给我发个芯片资料我看看哪有 怎么我看了几种都没有呢

楼主: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能不能给我贴个有这两个参数的资料图或者告诉我运放型号 我去下个去 谢谢00了

网友A:
例如TL084的pdf中就有,第八页的表格,有个输入阻抗,

标准值为10的12次方欧姆。

而输出阻抗通常不标,用输出电流来衡量。运放通常是闭环使用,正常工作时输出阻抗可认为是0。

楼主:
如何选择反馈电阻的大小

谢谢00  我现在要做一个闭环放大的电路,闭环增益是10,如果不知道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反馈电阻怎么选择呢?

网友B:
那得看你是同相放大还是反相 放大了

同相放大,Avf=1+Rf/Ri
反相,AVf=Rf/Ri

网友B:
Ri是输入端那个电阻

楼主:
回楼上

这个我知道 只是具体的电阻大小不会确定 以反相放大为例 若要放大10倍 那么电阻选20K/2K还是200K/20K异或是2M/200K?效果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A:
这主要考虑到功耗、运放带载能力、输入阻抗要求等

一般来说,选择反馈电阻可以忽略运放的输入电阻(电阻特别大时除外)。

通常选择在几K到几十K左右,太小运放负载过重,如果是反向放大器,总输入阻抗也会很低。
太大的话,容易受到干扰,分布电容影响增大,失调电流、运放输入阻抗等影响也会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