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输出同样波形问题

楼主(2008-08-18):
    假如说输入信号是连续的数字脉冲信号,幅度5V.
    那么要做一个延迟,要求输出同样的信号,有什么办**假如还可以对输出信号的相位进行控制.可否实现?
    需要用到单片机或者是FPGA吗?
    谢谢!

网友A:
延迟多长?

如果很1/4周期以内的话,加个RC电路,再加两个比较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补充

不用考虑相位可调的话,应该会简单一点.
    现在假设输入信号的频率可变的,
    延迟时间为6---10ms可调,
    是不是要用单片机对上升沿和下降沿进行判断?纯硬件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