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我最近和好友讨论,重心就是运放输出信号由那些因素决定。
一运放比如OP07,现在它的输入信号是5mv,频率是0.6M,那么增益为10的时候,它的输出信号幅值有多大?
我的结论是输出5mv,因为受到增益带宽积的限制。
朋友的结论是50mv,因为SR决定了它输出可达0.16V。
不知道谁是对的,还玩高手指点一二。
附相关数据。

楼主:
不好意思贴错了,是这张

网友A:
你是对的

楼主:
可以解释下为什么不?

网友B(2010-11-19):
简言之:
幅度小,看GBW
幅度大,看SR

更简言之:
两者计算结果中取较小的

网友C:
首先如果信号是正弦波,楼主是正确的,两者相比取其小。其次你朋友的算法也是错的。我猜他是算信号周期是1/0.6MHz=1.67us,而SR最小是0.1,所以他说输出可达0.16V,如果是这样,算法就是错的。可以按如下讨论:假设输出信号是V=A*cos(2pi*f*t),我们要知道这个信号随时间变化最快能有多快。所以要对前式关于时间求导数,显然dV/dt(max)=2pi*f*A,这个值要小于SR。那么假设输出能够达到50mV,则f<=(0.3V/us)/(2pi*50mV)=955kHz。
而BW只有600kHz,因此两者权衡取其小。就好比你跟朋友出去玩,你朋友骑的是摩托车,而你骑的是自行车。两人同时出发,问从出发到两人都到达目的地花了多少时间,那么显然根据条件要按自行车的速度来算。

网友C:
而当信号频率给定时,也可以按A(max)=SR/(2pi*f)求出输出能够达到的最大幅值。根据上面600kHz的条件,可得A(max)=(0.3V/us)/(2pi*0.6MHz)=80mV。所以如果你朋友算的不是峰峰值的话,算法就错了

网友D:
又对运放有点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