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电源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看其中有两个参数:一个是contact rating 24v/5A 另一个是coil Volt:AC220v 难道说用AC220V控制DC24V ???以前没见过呀

网友A:
你理解有问题

线圈电压AC220v

网友A:
24v继电器就工作了,

楼主:
没听懂呀,晕

网友B:
触点容量 24v/5A; 线圈电压:AC220v

直接翻译单词即可,
有什么看不懂的???

楼主: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主要是第一次见到用220V控制24V,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