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简单的三极管控制图片,顺便想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8-19):
上传个简单的三极管控制图片,顺便请教个简单问题,不知道下面这个图片中的电路能不能用3V3的电压关断,我知道5V到是肯定可以关断的,最近比较懒惰,不想做实验,想向大家求证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关断。手上没有仿正软件,要是有个EWB仿正一下可能就知道结果了,哪位用过的帮帮忙做个确认。。

网友A:
调两个分压电阻是可以的.将电路改改比较理想..

改了这个接法是否会好的..

楼主:
的确第二个电路是比较完美,只不过我这里其实是要控制数

的确第二个电路是比较完美,只不过我这里其实是要控制数码管。我这里的图纸是一个示意图,我现在用的是共阳的LED数码管,下面的数据线直接接到74HC164上面,所以没有办法用第二个电路图的方式,因为第二个电路图的方式需要我直接用共阴管,单位为了减少库存和料号不建议在用一个型号的数码管。

有点怀疑调节电阻也达不到关断的效果。关断这个三极管的B点电压是能小于(5V-0.3V)?还是(5V-0.7V)?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调节两个电阻的在1.7v上面来分压1.4v或1.8V的电压??

网友B:
第二个图,改NPN的三极管。

楼主:
看来只有另想办法了。。

网友C:
调整好电阻鼻子的话都可以

楼主:
看来还是不能偷懒啊!哈哈,还是得需要自己调节值

谢谢楼上的几位了。。

看到大师级别的“xwj”发话了,本想偷懒寻个直接答案的。

网友D:
3.3V端如果容许灌进电流的就可以

如果3.3V端是供电电压为3.3V的数字IC的IO口输出,最好别这么做,虽然可以,但不能保证可靠性.

实在要这样做,可以在3.3V端对地接个电阻,取值依据是:3.3V悬空时,电压低于3.3V,并三极管关断.

楼主:
3.3V的数字IC的IO口输出,最好别这么做..

3.3V的数字IC的IO口好象都能承受一定的管电流的啊。谢谢你的细心解答

网友E:
改成NPN就好了

网友F:
再次领略awey的风采

高手是如何炼成的

网友G:
开漏驱动不就的了。

网友H:
3.3V那用个上拉电阻接5V呢?行不?

网友G(2008-09-18):
to:13L

发射极与基极已经接了。

网友E:
回13楼

那就要看电阻比值了.用叠加原理算下,反正结果会在3.3与5V之间

网友I:
用555来控制就可以了啊

用555来控制就可以了啊

网友J:
不知道这个电路跟555有什么关系。

R1 BE间的电阻;
R2 3.3V到B极的电阻。
要使三极管关断,须
R1*(5-3.3)/(R1+R2)<0.6即1.7R1/(R1+R2)<0.6
前提:3.3V的那个端口能满足一定的灌电流。

拜托LZ今后发贴时把元件标号标好。

网友K:
17楼的请教下~

我为了防止倒灌电流,我把电阻值加大,比值不变,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楼主:
“拜托LZ今后发贴时把元件标号标好。”谢谢提醒

网友I:
我在555电路中见过

在555电路中这个电路只是一个信号指示电路,我昨天具体的情况我做了实验。在信号指示电路中有2.7V的交流信号就可以点亮LED了,另外当交流信号大到3.3V时候指示灯也可以点亮。但到5.1V时就烧掉了。在555的2脚和1.5脚中的电容选择10UF/25V另外并联一个104电容就可以了。具体电路我就不传上来了。还有555的4脚和8脚之间加上一个50K电位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