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运放偏置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直流电阻不是无穷大,而是0

楼主:
RE

XWJ大叔,不对吧,如果直流互感器次级直流电阻为0,那在无信号时,输出与2.5V短路,输出是2.5V,但是次级电阻不可能为0啊.
真正的题目是这样的:
....把那个R1换成 75K(为了测零序互感器的输出几十uA),结果互感器没接电流的时候(次级直流电阻为300R) 运放输出为1.9V左右,已经不是2.5V了,互感器有电流的时候 也是被抬高1.9而不是2.5...

我不理解,在没信号时,参考端的2.5V是如何到输出端的,因为在没信号时,运放并不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啊.

现在我知道的条件全给出了,还请XWJ大叔及其它各位达人路过时再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次级电阻理想情况是为0

但实际肯定不是了!

从图看来应该引入了负反馈

楼主:
RE

谢谢.是的.既然引入了反馈,那就不是跟随器喽.那无信号输入时,输出的2.5V是如何出现的啊?

网友C:
即便互感器的次级直流电阻不为0,输出也应是2.5V

如果不考虑运放偏流的影响,通过R1的直流回路是没有电流的
输出自然就是2.5V

楼主:
为什么不能看作是个反相放大,而看成电压跟随

书中推导同相放大,反相放大,好像都是忽略偏置电流的啊(输入电阻无穷大),那此图互感器电阻不为0,不是个反相放大吗?
为什么R1支路没有直流电流呢?利用虚短,不就是个反相放大器了吗?
初学不懂,请再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D:
这个电路是反相放大 不了的

你的电流互感器没有信号输出时,次级电阻是很小的,那么你的放大器的同想端输入的是2.5V的信号,高过反相端.怎么反相放大呢

网友E:
电路

 不是电阻无穷大,而是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 !
 当变压器没有输入的时候,你的电路就不是反馈电路的 !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热心的帮忙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谢谢!
我的问题是:在没有信号收入时,同相端的2.5V怎么会到输出,
运放怎么会是个电压跟随器呢?

我的理解是:利用运放虚短的原理,反相端A端电压也为2.5V,
所以RH1支路电流为零,所以R1支路电流也为0,那输出端电压就为2.5V.

有信号时,同相端对交流信号短路,运放成了一个反相放大器,把失调电压放大,
使输出电压在2.5V上下变化.(感觉有点牵强),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请问C138老师,你说 放大器的同想端输入的是2.5V的信号,高过反相端 ,所以不
能放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进行反相放大,要求同相端电位要低于反相端才可以吗??   因为初学不懂,所以请再帮忙指点下,十分感谢.

网友F:
为什么不按书上的标准图的接法?

输入信号的一端为什么要接到2.5vref
为什么不接地呢?

网友E:
 你的这个图是哪的

网友G:
直接将2.5V看成是0V就是了

2.5V只是因为用单电源供电,需要一个偏置而已,你可以将它当成是个虚地,即2.5V就是"0"V.

不管有没有信号,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同样会被放大,在此电路中,因互感器的次级电阻比较小,影响会比较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哈,这图是以前贴在模拟论坛里的,被我发现了.

以前的问题是:把那个R1换成 75K(为了测零序互感器的输出几十uA),结果互感器没接电流的时候(次级直流电阻为300R) 运放输出为1.9V左右,已经不是2.5V了,互感器有电流的时候 也是被抬高1.9而不是2.5...

我是疑问:在没有信号时,同相端的2.5V是如何到输出端的.

我的理解:利用运放虚短的原理,反相端A端电压也为2.5V,
所以RH1支路电流为零,所以R1支路电流也为0,那输出端电压就为2.5V

失调电压工作时,2.5V被短路(失调电压是个变化的电压,直流电压对其是地,理解错误请帮忙指正,谢谢),所以失调电压被放大.,使输出在2.5V上下波动.
还我今生,如果输入信号的一端被接地,那真的就成同相放大了吧,2.5V信号就要被放大了吧,是这样理解不.
away大叔,如果A点与B点间接个电容,那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没信号输入时,输出是2.5V了,这是看你给别人的回贴学到的,哈(电容直流阻抗无穷大,同相放大倍数1+RF/R1,因为R1为无穷大,所以放大倍数为1,2.5V就传到了输出).
但现在不是那种情况,所以我的理解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还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H:
楼主可以设想一下若输出不是2.5V情形会如何。

网友B:
你自己不是说了吗,既然负反馈成立,就可以用虚短虚断来

如果接的是电容在直流情况下,就是跟随器了,也就是2.5了

楼主:
我掉进死胡同了,脑筋转不过来了...

十分感谢各位不断的帮忙.

模拟版块的贴我看过几个的:
如果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为了使输入信号的负半周也能发挥作用,不当零处理,一般都在同相输入端加个VCC*1/2偏置电压

而让这偏置电压传到输出端的方式,我看到有两种:
1.在反相输入端加个电容,让其对直流信号呈现大阻抗,而使没有信号时,直流
  放大倍数为1,从而使同相端的偏置电压传到输出端.
2.利用电压跟随器.

可现在这幅图,个人理解不是电压跟随器,在反相输入端也没有隔直电容,那它同相端的偏置电压是如何传到输出端的呢?

是这样吗:利用运放虚短的原理,反相端A端电压也为2.5V,
         所以RH1支路电流为零,所以R1支路电流也为0,那输出端电压就为2.5V(感觉这样理解很牵强)

烦请各位达人再帮帮忙!

网友G:
你就把2.5V看成是0V,运放是+-2.5V供电的

这样可以理解了吧?

15楼的图运放的直流增益是75K/300=250,这个增益是很大,对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的要求很高(我上面已说过).所以电阻R1不能太大.

电路与运放为+-2.5V供电,+端接地的电路是等效的.此时你说输出是不是应该是0V?

楼主:
我太死板了......

谢谢AWWY大叔.

运放双电源工作,它的输出的中心电平就是0;那此时同相端只需接0,输出静态时也为0
运放单电源工作,为了不使输出的负脉冲当0处理,所以要抬高输出中心电平,一般在同相端接VCC*1/2(为什么不接VCC*1/3或其它的呢)(如同双电源同相端接0电平一样)这VCC*1/2也会传到输出端,使输出端中心电平变为VCC*1/2
下图用EWB5.0仿真的结果想不通,请帮忙看下,谢谢.
输出为什么只在2.3V与2.6伏附近动呢?放大倍数至少有4啊,输出应该在5V下一点,0伏以上一点动啊?

网友G:
中点设在Vcc/2,输出的动态范围最大

仿真图中的输入信号源对直流来说是短路的,所以信号的“-”端要接到2.5V(虚地)的上面。

另外,LM358不是理想的运放,输出电压的最大值比Vcc要低1-2V,你可以将电源电压设成+-15V试试。

网友I:
呵呵,上面那图你应该在信号源也接一个2.5V

网友J:
不对吧?

放大倍数是3吧?满值输出时,LM358的管压降是2V左右。
你的输入信号也不正常啊,怎么飙到了5.018V啊?
你的示波器接地了没?